电机相间绝缘问题

楼主(2012-07-09):
48V 36w电机的相间绝缘达到多少算符合要求 100兆欧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V 36w电机的相间绝缘达到多少算符合要求 100兆欧可以吗?
哇,这么低的电压呀,100兆的绝缘电阻当然没问题了。再低的绝缘电阻也可以。如果是1兆欧的绝缘电阻,48V电压下,其漏电流都是微安级的。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V 36w电机的相间绝缘达到多少算符合要求 100兆欧可以吗?
哇,这么低的电压呀,100兆的绝缘电阻当然没问题了。再低的绝缘电阻也可以。如果是1兆欧的绝缘电阻,48V电压下,其漏电流都是微安级的。对电机没什么影响。
精典!

网友A:
哦,我要补充!

今天在和一个电机专业的高手说起此事,他告诉我。电机的绝缘是有标准的,测试的时候,不论电机使用电压的高低,都要求加高压的绝缘测试。具体加多少高压,要视电机的行业标准或国标或企标。也就是说,电机的绝缘耐压标准不是以电机使用的电压作为测试标准,还要加上要求的高压测试,才能算合格品。

因此楼主应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电机,它相应的测试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耐压试验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用多少兆欧绝缘就可解释的。只有测试电压的标准已知了,再说绝缘电阻是多少才行呢。

楼主:
嗯 好的 谢谢啊
嗯 谢谢啊

网友C:
生产的产品和维修的还是有区别对待,如果是产品必需要按照国标还是国际标准去执行,维修的东西只要达到绝缘标准就行,一个小电机不知你干什么用的,为啥要绝缘要那么高呢,

楼主:
就是调试程序用的一个小电机

网友D(2012-08-09):
据我所知电动机的绝缘层好像没有国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我要补充!

今天在和一个电机专业的高手说起此事,他告诉我。电机的绝缘是有标准的,测试的时候,不论电机使用电压的高低,都要求加高压的绝缘测试。具体加多少高压,要视电机的行业标准或国标或企标。也就是说,电机的绝缘耐压标准不是以电机使用的电压作为测试标准,还要加上要求的高压测试,才能算合格品。

因此楼主应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电机,它相应的测试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耐压试验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用多少兆欧绝缘就可解释的。只有测试电压的标准已知了,再说绝缘电阻是多少才行呢。
顶一个

网友F(2012-12-04):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哦,我要补充!

今天在和一个电机专业的高手说起此事,他告诉我。电机的绝缘是有标准的,测试的时候,不论电机使用电压的高低,都要求加高压的绝缘测试。具体加多少高压,要视电机的行业标准或国标或企标。也就是说,电机的绝缘耐压标准不是以电机使用的电压作为测试标准,还要加上要求的高压测试,才能算合格品。

因此楼主应该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电机,它相应的测试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耐压试验的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而不是简单地用多少兆欧绝缘就可解释的。只有测试电压的标准已知了,再说绝缘电阻是多少才行呢。
顶一个

——————————————————————————————————
支持!

网友G:
100M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