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台达VFD037B43A可以点动有电压输出。但变频器不工作,面板按键不起作用

网友A:
输出电压不变化?

楼主:
后来,我又试了一下,现在能启动,但三相输出电压不平衡,在频率是50HZ的时候,有两路是正常的380伏,另一路是540伏左右,请教各位专家,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