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如何用简单方法鉴别交流电同相或异相(20120710)

楼主(2012-07-09):
请教如何用简单方法鉴别交流电同相或异相
能否将低压验电笔的两端分别接入交流电的两根火线,验电笔的氖泡发亮,可以肯定两线异相,问题是低压验电笔能经受380的电压吗?或者加一电阻,要多大的呢?特此请教!

网友A:
你有万用表没?

网友B:
这方法感觉可不简单

楼主:
有万用表,用表我会判断,我是说有没有一种简单方法,固定接在两根线上,通过是否发光,一眼看出是否同相

楼主:
因为经常要倒换线路,怕两根线不同相,引起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用一个双向发光二极管+470K电阻(功率1W即可)即可指示,
这个 单向二极管也可以用的

楼主:
十分感谢楼上三位的回答!!

楼主:
我准备采取:一根相线----二极管----发光二极管---电阻----另一根相线 的方法,同相时两端电压为零,发光二极管不发光;异相时两端电压为380V,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