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三菱变频器是目前市场上用的比较普遍的品牌,因为其稳定的质量和强大的品牌效应,所以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市场上都占有一席之地,那我们应该怎么选择三菱变频器呢?下面就来谈谈我们慧博工程师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吧!
     (1)根据负载特性选择三菱变频器,如负载为恒转矩负载需选择siemens MMV/MDV 三菱变频器,如负载为风机、泵类负载应选择siemens ECO三菱变频器。
  (2)选择三菱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三菱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三菱变频器的输出含有高次谐波,会造成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会变坏。因此,用三菱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的电流增加10%而温升增加约20%。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三菱变频器时,应考虑到这中情况,适当留有裕量,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3)三菱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三菱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三菱变频器应放大一档选择或在三菱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4)当三菱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三菱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三菱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三菱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三菱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控制方式,并且三菱变频器无法保护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上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
  (5)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三菱变频器的降容,三菱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
  (6)使用三菱变频器控制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亦增加输出电流值。因此,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三菱变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三菱变频器稍大一些。
  (7)三菱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会造成电动机空转,恶劣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8)驱动防爆电动机时,三菱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9)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用光的危险。因此,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
  (10)三菱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大多是利用已有的电动机。
  绕线电动机与普通的鼠笼电动机相比,绕线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三菱变频器。一般绕线电动机多用于飞轮力矩GD2较大的场合,在设定加减速时间时应多注意。
  (11)三菱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降低输出容量10%~20%,三菱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与同步牵入电流的标幺值的乘积。
  (12)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如果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功率值选择三菱变频器的话,有可能发生因峰值电流使过电流保护动作现象。因此,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额定输出电流的三菱变频器。三菱变频器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为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所以选择三菱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13)当三菱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三菱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三菱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14)选择三菱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否则现场的灰尘、水汽会影响三菱变频器的长久运行。
  (15)单相电动机不适用变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