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开关柜为什么用敷铝锌板而不是普通钢板?

楼主(2012-07-09):
高压开关柜为什么用敷铝锌板而不是普通钢板?敷铝锌板有什么特点?

网友A:
应该是镀锌板不容易生锈吧

网友B:
应该是镀锌板吧,还有铝锌板吗

网友C:
普通板材 电镀了 最好用铝锌板

网友D:
质量小,强度大,耐腐蚀。

网友E:
为什么你是男的?

网友E:
设备厂喜欢

网友F:
不会产生闭合磁场吧

楼主:
回答的都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