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电源“晃电”通常是指电网由于雷击、对地短路、发电厂故障以及其他外部、内部原因造成电网短时故障,引起电网电压短时大幅度波动、甚至短时断电数秒钟的现象。一般的变频器都具有过压、失压和瞬间停电的保护功能。电源过电压,对于电源电压的上限,一般规定不能超过额定的10%,当电源线电压为380V时,其上限值为420V。某些国外进口的变频器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达460V,这对于国内用户来说是十分有利的。
  变频器的逆变器件为GTR时,一旦失压(指电压下降到额定电压的70%,西门子变频器MDV系列为76%)或停电,控制电路将停止向驱动电路输出信号,使驱动电路和GTR全部停止工作,电动机将处于自由制动状态。逆变器件为IGBT时,在失压或停电后,将允许变频器继续工作一个短时间td(对于td有两种规定方法,一种具体的规定时间,如15ms;另一种规定为主电路的直流电压下降到原值的85%所需的时间),若失压或停电时间totd
,变频器自我保护停止运行。只要电源“晃电”较为强烈,都有可能使变频器调速的电动机停止运行。
  解决电源“晃电”对变频调速电动机的影响,可从以下两种途径着手。
  (1)
采用功率与之匹配的UPS(不间断电源)供电。由于UPS具有“失压”或零切换时间的功能,即电源一旦“失压”或瞬间停电,变频器的进线电源改为UPS供电,电动机继续平稳运行,不足地方是投资费用昂贵。
  (2)
充分利用变频器本身的参数功能。一般通用变频器都具有断电后自动起动功能、捕捉再起动功能、故障后自动再起动功能,也有些变频器称为故障重合闸功能。设定上述参数,要结合整个工艺流程调节变频器调速电动机的“岗位职能”,分别按惯性大小进行分类,如搅拌器、泵类和风机类等,工艺要求上是否需要设置再起动功能,再进行选择参数设置(这些参数只适宜于变频器外接起、停控制方式,对在本机面板起、停方式无效)。下面就设置这些参数时应考虑的问题加以说明。
  对惯性较小的电动机(如搅拌器、泵类),且物料粘度高,应设置断电自起动参数或故障后再起动参数(也称故障重合闸参数)。当电源“失压”或瞬间停电使变频器停止运行,电源恢复正常后,自动起动变频器运行。对于惯性小且运行在物料粘度高环境下的电动机,在变频器停止输出时,电动机的转速应很快停下来,即再自起动变频器是从0Hz开始的。再起动前,如电动机的转速未降为零,电动机先刹车,这种情况会产生泵生电压,可能造成过压保护。
  对惯性较大的电动机(如风机类),应设置捕捉再起动参数,同时必须设置故障再起动次数,该参数特别适合起动1台正在旋转的电动机。
  对设置故障再起动参数时,必须设定两个数据(西门子MDV系列是固定的):①重合闸次数,多数变频器最多可设定10次。②每两次重合闸之间的时间间隔,设定范围一般是0~10s,也有的变频器可设定至20s。
  变频器自动再起动时的给定频率。若是由外加的输入信号控制的,是按当前的给定值控制,给定值分为固定(如电位器调节)与动态变化值(如信号经PID调节);若它是由面板调节控制转速的,是按原先设定的最低频率。
  若变频器的起、停是由中间继电器KA来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考虑改装带有延时时间的中间继电器,或控制电源串接UPS供电。
  要计算多台变频器同时起动时的总电流,与总开关的长延时保护电流、动作时间和短延时保护电流、动作时间相匹配,以不引起跳闸为准则;另外,对连续性生产工艺的开关柜,不配置失压线圈,避免“晃电失压”时开关跳闸,使生产中断,若需加失压线圈时,应具有延时功能。
  总之,利用好变频器的功能特点,可减少投资量等对安全、稳定生产具有重大意义。

网友A:
针对变频器问题概述:
变频盘柜内部的两种电源电压:
1、变频器主电路的直流电压
    带载低压限额一般为85%,个别变频器的低压限额标称较低,可以达到62%,但实际带载中会引起过流等保护。带载晃电时直流母线下降曲线几乎垂直,不带载时根据直流母线电容放电时间会不同。
2、变频器和盘柜内的控制回路电压
    因为是微机控制电路,对电压稳定度要求较高,时间常数较长。断电后 电压下降速度较慢,15ms内跌落为零。低压限值可以达到50%。
变频器低电压跳闸主要是主电路的直流回路低电压,一般能引起中间直流回路的低电压的原因来自两个方面:
1、电源侧:电网波动、主电力切换、雷击等天气、负荷不平衡;
2、负载侧:线路过载及厂内电力系统老化、大型负载的启动和停止。
而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内成熟的产品由国家认证的是南京国臣的SGS/VSP系统。能完全解决该问题。

网友B(2012-10-04):
引用 网友C:
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D:
外网突然停电或来电,造成激光切割机死机,也是因为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