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发那科的一个数控床,编码器坏了,更换一个新的后,如何操作?需要更改什么参数吗?

网友A:
换和以前一样的编码器就不用设参数啊,换完从新开机,归零 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增量型,不要修改参数,按正常开机操作就行了。绝对型要重新设定原点,这要改1815号参数,另外最好把软限位也改一下。

楼主:
能具体告诉我一下 如何改1815吗?具体修改的步骤啊。谢谢

网友C(2013-01-26):
1815号参数#1位对应的轴数据写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