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IGBT模块前级驱动的贴片NPN三极管是什么型号?用什么代换?是IGBT六路之一的坏了,其它五路是好的,请问各位高手这个管子该用什么代换,用普通的C1815可以吗?电压频率有要求没?

网友A:
你原来的管子型号是什么号

网友B:
驱动贴片三极管可用A950及C1815代换。

网友C:
贴片AL BL SOT89封装 MY NY 对管常用

网友D:
是不是0805和8550,反正这个我常备有,一般用这个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