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对地了

楼主(2012-07-10):
用万能表测的三项对地都有阻值,通电后又能正常转,怎么回事

网友A:
   不记得以前这样测过没有,好像通常只注意绕组的通断(万用表时)。
   问一下,是电机单独测量、还是已经连好导线,是新电机、还是旧电机;旧电机的话,环境有无污染,电机功率多大?用绝缘电阻表,测得的结果如何?
   如果一切没有问题,不知可否考虑绕组对地存在的电容;辨别的话,将表笔调换测一次,或电压档量一下;当然,这只是猜测。

网友B:
电机受潮后对地电阻用万用表能测出阻值,在几十MΩ以上正常。运行后再测应该在无穷大或几百M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受潮后对地电阻用万用表能测出阻值,在几十MΩ以上正常。运行后再测应该在无穷大或几百M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500V以下电压等级电机的对地电阻大于20兆即可正常运行(500V摇表测试,万用表测试不准确)
没这么高吧,好像是大于0.5就可以正常使用吧。

楼主:
那就是受潮了?

网友F:
测接地电阻还是摇表好些。

网友G:
电机的定子的绝缘电阻要满每1000W小于1M欧呀。转子与定子电阻每1000W不得小于0.5M欧呀。你的只是对地有电阻说明的只是你的电机和地的电阻呀,并不说明你的电机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