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绝缘问题

楼主(2012-07-10):
图绝缘漆之前用摇表测是200兆欧以上,为什么在图上绝缘漆之后降到二十左右呢?

网友A:
很正常啊。你等绝缘漆烤好以后在看就绝对没有问题了。出现这种问题是绝缘漆里有水分了。

网友B:
涂绝缘漆之前首先要把线包烘干,然后涂绝缘漆以后,还要烘干。再测量绝缘电阻。

网友C:
绝缘漆烘干之后就好了

网友D:
电机上了漆 要烘烤干后 你在测看看

楼主:
嗯 好的 后来测了测没问题了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绝缘漆烘干之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