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二 变频器维修时常见的故障现象以及判断和处理方法,仅供大家参考。
  1、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分析及处理方法: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上电无显示
  分析及处理方法: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分析及处理方法: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运行时“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分析及处理方法:检查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是电机负载惯性太大并且加减速时间太短导致的制动问题,请参考第8条。
  5、运行时“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分析及处理方法:电机堵转或负载过大。可以检查负载情况或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无法奏效则说明逆变器部分出现老化或损坏。
  6、运行时“过热”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分析及处理方法:视各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置不同,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变频器允许限额,检查散热风机是否运转或是电动机过热导致保护关闭。
  7、运行时“接地”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分析及处理方法:参考操作手册,检查变频器及电机是否可靠接地,或者测量电机的绝缘度是否正常。
  8、制动问题(过电压保护)
  分析及处理方法:如果电机负载确实过大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则需购买带有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并配置相当功率的制动电阻。如果已经配置了制动功能,则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制动单元检测失效。
  9、变频器内部发出腐臭般的异味
  分析及处理方法:切勿开机,很可能是变频器内部主滤波电容有破损漏液现象。

网友A:
不错
天津恒通广汇自动化有限公司www.plchuishou.com主要经营:PLC回收,回收plc,回收西门子PLC等各种类型的PLC回收。

网友A:
PLC回收,回收plc,回收西门子PLC等各种类型的PLC回收。
天津恒通广汇自动化有限公司www.plchuishou.com主要经营:PLC回收,回收plc,回收西门子PLC等各种类型的PLC回收。

网友A:
恩 不错
天津恒通广汇自动化有限公司www.plchuishou.com主要经营:PLC回收,回收plc,回收西门子PLC等各种类型的PLC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