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另一台电脑上打开CAD图纸

楼主(2012-07-10):
请问各位前辈,用CAD软件做的图如何在没有安装CAD的电脑上打开。办公室的电脑没有安装CAD软件,如何利用办公室的打印机打印电气图纸。
另外利用什么制图软件制图,可以直接在另外的电脑上打开。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2008上以版本。在打印机模式里,选择打印模式,点选PDF格式,然后打印。最后在保存文件里面找到这个PDF格式的CAD图。

楼主:
O(∩_∩)O谢谢,我试试。

网友B:
呵呵 这个还真没有研究过啊

网友C:
应该可以另存为图片格式吧

网友D:
有专门的cad浏览软件,好像叫cad viewer啥的,记不清了

网友E:
可以把CAD图转变成PDF文档,在没有安装CAD的电脑中打开浏览。

网友F:
装一个不就好了,反正工作要用。

网友G(2012-09-26):
输出PDF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