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07-10):
有那位师傅用过这种继电器或类似的
知道的师傅给个型号啊

网友A:
那上面有型号

网友B:
楼主说说看,你想要干嘛。。。

网友C:
继电器,难道想替代它还很困难?

网友D:
上面已经有型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选用欧姆龙的组合继电器(其余品牌有点偏贵而且性能比不上欧姆龙,当然这种继电器浙江人还是很少仿冒,至于MY\LY这几个系列就是浙江人仿冒的最牛的,比欧姆龙的产量海了去了
如果是正宗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F:
上面不是有型号吗?还是说楼主想换继电器?让大伙儿推荐推荐别的型号?

网友G:
想要正宗的欧姆龙继电器可以和当地代理商或者网站定购,电子市场购买的真货不多。

公司采购从电子市场买来的MY系列继电器有的用上一段时间居然能从底座上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