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扭矩传感器在旋转动力系统中最频繁涉及到的参数,旋转扭矩,为了检测旋转扭矩传统使用较多的是扭转角相位差式传感器,该方法是在弹性轴的两端安装着两组齿数、形状及安装角度完全相同的齿轮,在齿轮的外侧各安装着一只接近(磁或光)传感器。当弹性轴旋转时,这两组传感器就可以测量出两组脉冲波,比较这两组脉冲波的前后沿的相位差就可以计算出弹性轴所承受的扭矩量。该方法的优点:实现了转矩信号的非接触传递,检测信号为数字信号;缺点:体积较大,不易安装,低转速时由于脉冲波的前后沿较缓不易比较,因此低速性能不想。
  扭矩传感器是一种测量各种扭矩、转速及机械功率的精密测量仪器,包括静态扭矩传感器和动态扭矩传感器。应用范围十分广泛,主要用于:
  1、电动机、发动机、内燃机等旋转动力设备输出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2、风机、水泵、齿轮箱、扭力板手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3、铁路机车、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矿山机械中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4、可用于污水处理系统中的扭矩及功率的检测;
  5、可用于制造粘度计;
  6、可用于过程工业和流程工业中。

网友A:
不错,扭矩传感器有各种形式的。他还分成了动态测试和静态测试两大类别。扭矩传感器一般自身有过载倍数,但是如果使用中遇到强烈的冲击性负载,那它很容易过载损坏。因此选择传感器还有留有充分地裕量。

扭矩传感器的基本原理大多是应用应变式金属片电阻组成桥式检测电路来实现检测的。他利用了受力体的微米变形,是应变片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实现扭矩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