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请问信捷OP320A文本使用什么编辑软件?在其官网上有3种版本,OP320A该用那种?

楼主:
8.0n版
谢谢版主,没用过信捷的文本.........

网友A:
文本基本上不用安装的。一般都直接可以用。不过,我也用了不少的文本,但现在触屏价格,己经让文本走到尽头了。

网友B:
有3.7寸 便宜些的
但是目前还是比文本贵的

网友A:
就算是贵一点点,一台机器上,现在的行情,怎么也不地乎那三二百块钱了吧?再者触屏要好用多了。

网友B:
有些人100元也要计算成本的 呵呵
现在的文本都是用8.0的软件的
以前的有6.5  3.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