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一台ABB ACS550-01 22KW    有时上电就跳 过流   空载运行半个小时先跳过流  按下复位就跳  21   电流测量故障 ,试了10次都是这样,空载时测量两个互感器输出脚 一个 为1.2MV 一个为 6.6MV 此时面板上显示0.4A ,不知道谁有遇到过同样问题  ,输出接的运放都已经模糊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像这类机型把互感器拆掉可以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台ABB ACS550-01 22KW    有时上电就跳 过流   空载运行半个小时先跳过流  按下复位就跳  21   电流测量故障 ,试了10次都是这样,空载时测量两个互感器输出脚 一个 为1.2MV 一个为 6.6MV 此时面板上显示0.4A ,不知道谁有遇到过同样问题  ,输出接的运放都已经模糊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像这类机型把互感器拆掉可以吗

没人回答我自己来好了,问题找到了,是主板的问题,连续两块主板都是这个问题,有谁遇到过

网友A:
把互感器拆掉不能用啊,碰到过也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