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科学正确接线端子一般的安装环境要求:最低环境温度-5℃,最高环境温度40℃。

大量研究表明,接线端子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接线端子使用寿命将减半。

此外,接线端子运行情况是否良好,与环境清洁程度也有很大关系。

冬季是接线端子故障的多发期,只有通过良好的维护保养工作,才能够减少设备故障的产生,请用户务必注意。

在冬季高压接线端子维护时,应注意接线端子安装环境的温度,定期清扫接线端子内部灰尘,确保冷却风路的通畅。加强巡检,改善接线端子、电机及线路的周边环境。

端子生产厂家提醒您:在检查接线端子是否紧固时,保证各个电气回路的正确可靠连接,防止不必要的停机事故发生。

网友A:
为什么是冬季而不是夏季故障多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冬季而不是夏季故障多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