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最近查询了许多资料 发现对于减速比 这个概念 解释不一,正规解释是 减速比指的是电机转速/负载转速,这样一来减速比就会表示成20:1或者X:1等,但是为什么看到有些资料上却表示成1:X呢??到底哪种才是正确的?

网友A:
理解那个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A:
传动比  其他名称:速比(speed ratio)
定义:在机械传动系统中,其始端主动轮与末端从动轮的角速度或转速的比值。
这是在百度百科里面的介绍,记住是主动比从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动比  其他名称:速比(speed ratio)
定义:在机械传动系统中,其始端主动轮与末端从动轮的角速度或转速的比值。
这是在百度百科里面的介绍,记住是主动比从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