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实践的差距———电气控制电路中不易觉察的错误

楼主(2012-07-10):
在工作实践中常遇到一些理论上可行而实际上却行不通的电气控制电路,如下便为其一例。如果没有实践经验,也许很难发现其中的问题。(注意:QS3是否可行)

网友A:
QS3不能停机

网友B:
QS3是点动按钮,实际使用中大多不能实现点动,而变成起动。问题是在松开按钮时,往往是常闭点先恢复接通,常开点后恢复断开。

网友C:
不可能启动因为没有控制电源

网友D:
QS1是停止按钮,QS2启动,KM1-2是自保,QS3你加入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C:
QS3是点动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QS3是点动按钮,实际使用中大多不能实现点动,而变成起动。问题是在松开按钮时,往往是常闭点先恢复接通,常开点后恢复断开。
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QS1是停止按钮,QS2启动,KM1-2是自保,QS3你加入电路是起什么作用的.
点动

网友E:
竞争冒险现象?

网友F:
QS3无法实现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