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事情是这样的:
我厂有个这样的变频器,以前用的好好的,已用两年,负载时运送小车,今天突然小车行走时,对小车上的接近开关产生干扰,造成开关信号误动作,尤其是低频的时候,这样是变频器的故障的原因吗,但是变频器没有报警,很奇怪的是:变频器不接电机也会产生干扰,而且干扰到低压线路的电压还不小,有AC50v之大,运送小车的距离有20M,
变频器是 西门子MM  440   3.0KW,电机是:SEW   1.5KW
但是小车上还有个15KW 的电机运行起来不会对低压线路产生干扰。
本人分析还是变频器产生干扰,但是设备运行两年也没有出现过,
1,会是变频器的故障码
2,该怎么处理呢?
3,有没有事其他原因呢?
谢谢各位老师了!

楼主:
没人会吗,顶下,别沉下去了!

网友A:
变频器快坏了

网友B:
变频器出线接马达的换屏蔽线试试

网友C:
新加入,飘过~给顶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现在的产品:出现任何问题都是正常的
楼主说已经用了两年了啊

网友F:
变频器接地没有。。

网友G:
检查绝缘和接地,重点是接地。

网友H:
对,是应该检查接地,而且上一级都要检查。

网友I:
西门子的产品工作不太稳定,看看接地做的是否可靠

网友J:
检查问题的思路还是要先外后内。也就是说,先看看外部的接线是否有被改变的地方。比如说,接线松动了,比如说有人把电缆线挪动位置了,比如说地线被拆除了,或者说别的设备把地线和你的地线共用了。等等,如果外部检查细致,确认无误。那再去查找变频器内部的问题。

网友J:
一般情况,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就出问题了。一定是在出问题之前,系统有被“动”过的情况。特别是变频器对周边的干扰。要仔细看看接线有否被改变的地方。

网友K:
国内产的也就是国内标准 国内质量了

楼主:
没动过,接地都好着呢!给电机的线换成屏蔽线可以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动过,接地都好着呢!给电机的线换成屏蔽线可以吗?

如果是没动过,那就奇怪了。我认为强电部分有问题。主要是接头松动问题,或是电缆线破损问题。突然性的干扰别人,还是要查一查原因为好,不要盲目的采取措施。还是那个原则,先外部,后内部。我的直觉是,这个系统有信号或电源线“碰壳”问题,导致上电即干扰别人。

网友L:
干扰的问题很难说清楚,很复杂,用示波器才能看得出来,电网来的波形畸变也会影响,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电抗器,

网友M:
同意12楼的方法,我觉得接近开关有误动作的话,可以先检查接近开关在不开变频的时候有没误动作,然后检查线路或变频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G:
检查绝缘和接地,重点是接地。

1、是信号及开关量信号接地开路的缘故!
2、动一动经常移动的连接线,看看有没有时好时坏的情况?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故障点;

网友O:
一个是变频器本身可能老化了,一是线路出了问题,个人认为控制线路有问题。

网友P:
变频器电源是否与它设备一起共用呢。。。变频器可以隔离控制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