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请教各位:在JX-300组态过程中,需要将半浮点模拟量值换算为工程值。那么半浮点数据的工程值范围是不是-7.9998^+7.9998?怎么样换算?谢谢!

网友A:
先把半浮点数转换为浮点数,再乘以量程就行了

网友A:
半浮点是0-1之间的数

楼主(2013-02-22):
好久没来了,谢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