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 自学问题

楼主(2012-07-11):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不好意思,上图我忘说问题,X20按了如何使PL4(Y23)的指示灯点亮,我研究了一晚上,按照电器元件的接法,只要接在线圈的后端和零线就可以了。PLC我今晚自己直觉学习。没搞懂。求高手指点!

网友A:
附图程序,接通X20时,Y0会接通;
如果要使Y23接通,可仿照该格式编程序。

网友B:
加个X21的常闭点,就是一个启保停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