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彻底删除cx-p

楼主(2012-07-11):
我以前是在网上下的cx-p7.1,好像使用权限已经到期,想卸载重新安装,可是怎么样也卸不掉,百度了一下,说是要专用卸载软件cxoremover,于是下了一个,可是不知道怎么使用,求大家帮帮忙。

怎样才能彻底清除CX-P。在这里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CXremover软件包含在CX-ONE软件中,直接执行CXremover中的执行程序,依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remover软件包含在CX-ONE软件中,直接执行CXremover中的执行程序,依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Regards
还是不行,根据CXREMOVER的提示一步步进行下去,弄完之后,再重新下载cx-p7.3.用好压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提示:文件数据错误,无法识别压缩文件格式。

唉,急,急,急。难道要重装系统。cx-p怎么一副流氓软件做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remover软件包含在CX-ONE软件中,直接执行CXremover中的执行程序,依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Regards
还是不行,根据CXREMOVER的提示一步步进行下去,弄完之后,再重新下载cx-p7.3.用好压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提示:文件数据错误,无法识别压缩文件格式。

唉,急,急,急。难道要重装系统。cx-p怎么一副流氓软件做派。

你文件解压失败与CX-P有什么关系?

网友B:
删除编程软件,可以用安装软件执行卸载功能,如果你直接删了就有问题了,搞不好得重做系统

网友C:
现在软件越来越复杂了
很多时候卸载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CXremover软件包含在CX-ONE软件中,直接执行CXremover中的执行程序,依据屏幕提示操作即可。

  Regards
 还是不行,根据CXREMOVER的提示一步步进行下去,弄完之后,再重新下载cx-p7.3.用好压解压缩到当前文件夹,提示:文件数据错误,无法识别压缩文件格式。

 唉,急,急,急。难道要重装系统。cx-p怎么一副流氓软件做派。

不是吗?为什么别的软件都可以很容易的卸载,欧姆龙要搞的这么复杂。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以为直接卸载就可以了,谁知道越搞越麻烦,弄不好要重装系统。

你文件解压失败与CX-P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注册表删除键值

具体怎么操作,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程序下载CX-P后,启动时提示计算机丢失cdmapi3.dii.上网搜了一下,很多计算机都是安装CXP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唉,真是烦死了,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
问题是重装系统后还得用CX-P,那就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据说购买的软件不会出现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那欧姆龙就太不厚道了,以后谁还敢用他的东西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程序下载CX-P后,启动时提示计算机丢失cdmapi3.dii.上网搜了一下,很多计算机都是安装CXP后出现的这个问题。
唉,真是烦死了,看来只有重装系统了。
问题是重装系统后还得用CX-P,那就还会出现这种问题。据说购买的软件不会出现这种事,如果真是这样那欧姆龙就太不厚道了,以后谁还敢用他的东西呀。

真正买欧姆龙软件的在论坛也不会有几个的,甚至于在全国也不会有几个的,你多虑了。

网友E: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全盘格式化!这样不会有任何残留!

网友F:
路过 希望你能照的你要的答案 www.xzeia.com

楼主: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又成功安装了一个cx-p7.1版本的,郁闷。

网友C:
系统有问题 重新安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