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卷扬机要求:
吊力:200kg
速度:无极调速,0----4米/秒。
绞盘滚:直径50cm,长度70cm。
钢丝绳:4—5mm。
排线器:自动。
控制:PLC
电机:根据以上数据配备。
详情:QQ:12345234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卷扬机要求:
吊力:200kg
速度:无极调速,0----4米/秒。
绞盘滚:直径50cm,长度70cm。
钢丝绳:4—5mm。
排线器:自动。
控制:PLC
电机:根据以上数据配备。
详情:QQ:123452344
楼主你说的不明不白的叫什么项目啊,卷扬机直接买好了,还设计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