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2-07-11):
力矩电机控制器故障致使电机在开动时不停抖动不转动,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究竟是控制器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你意思是说电机控制器输出端缺相?

网友A:
也可能是输入端

网友B:
这个问题简直笼统的不能再笼统了。力矩电机抖动?他的控制器是什么形式的?是H型的开关电路驱动的吗?他的控制方式是PWM吗?它是作为位置控制而闭环调节的?这些问题确定以后,电机抖动(俗称:帕金森),的原因就有讨论范围了。

网友C:
楼主怎么知道是电机的控制器有问题造成电机抖动的呢,请楼主把问题说明白点

楼主:
当时到现场后测量控制器输出端输出电压很不稳定,电压表指针也不稳定,因为电机是刚开机便出现这故障,所以电机故障可能性很小,拆下电机端测量电机三组绕组阻值平衡,故得出电机正常的结论,更换力矩电机控制器,故障消失,电机正常工作。我是想向大家请教这力矩电机控制器是出什么故障了

楼主:
输入输出都不缺相,只是输出三相电压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