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SANYO驱动器R系列报警代码

代码
内容
处理
21H
电源模块异常,过电流
a.确认电源线是否正常
b.更换驱动器
c.更换伺服马达
d.检查冷却风扇是否运转,溫度55度以下
22H
电流检测异常0
a.更换驱动器
b.确认电机型号是否相符
23H
电流检测异常1
a.更换驱动器
b.确认地线正确接地
c.添加铁氧体过滤环,降低干扰
24H
电流检测异常2
a.更换驱动器
b.确认地线正确接地
c.添加铁氧体过滤环,降低干扰
41H
过载1
a.更换驱动器
b.更换伺服马达
c.确认电机型号是否相符
d.确认电源线是否正常

42H
过载2
a.更换驱动器
b.更换伺服马达
c.确认电机型号是否相符
d.确认电源线是否正常
43H
再生电阻异常
a.确认接线
b.确认外部再生电阻
c.更换驱动器
51H
驱动器温度异常
a.确认风扇是否运转
b.确认温度0-55度以内
c.确认再生电阻
d.更换驱动器
52H
冲入防止电阻过热
a.更换驱动器
b.降低电源打开/关闭频率
c.确认温度0-55度以内
53H
DB过热
a.更换驱动器
b.不超过其可使用动态制动器的允许频率
54H
内部过热
a.更换驱动器
b.确认再生电阻容量
c.确认容量
55H
外部异常
a.不使用外部跳閘:请設置Group940的00: _Always_Disable
b.更换驱动器
c.使用外部再生电阻:确认接线
61H
电压过高
a.更换驱动器
b.确认再生电阻
c.确认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