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承接上文《三洋驱动器R系列报警代码介绍(一)》,继续对三洋驱动器维修R系列的报警代码做解析。
代码
内容
处理
62H
主电路电压过低
a.检查电源
b.更换驱动器
63H
主电源缺相
a.检查电源
b.更换驱动器
71H
控制电源电压不足
a.检查电源
b.更换驱动器
72H
81H
82H
83H
84H
87H
±12V电源异常会
A,B相的脉冲信号异常
绝对信号断开
外部编码器A,B相异常
编码器与驱动器通信异常
CS断开
c.
85H
编码器初期处理异常
a.确认连线
b.确认编码器电源电压是否低于4.75V,低于則须更正
c.更换驱动器
91H
92H
93H
94H
编码器指令异常
编码器FORM异常
编码器SYNC异常
编码器CRC异常
a.更换电机
b.确认驱动器地线
c.确认编码器电线屏蔽
d.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证
e.检查编码器与驱动器接线
A1H
编码器异常1
a.更换马达
A2H
绝对编码器的电池异常
a.确认驱动器前面开闭內部的电池连接器
b.确认电池电压.
A3H
编码器过热
a.更换电机
b.纠正冷卻方法,低于80度
c.检查电机冷却方法
A5H
编码器异常3
a.更换电机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A6H
编码器异常4
a.更换电机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A7H
A8H
A9H
编码器异常5
编码器异常6
编码器故障
a.更换电机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B2H
编码器异常2
a.更换电机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B3H
B4H
B6H
绝对编码器旋转量计数故障
绝对编码器单转计数故障
编码器存储器故障
a.更换电机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B5H
速度过快,多运转产生异常
a.检查运转参数
b.更换电机
c.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d.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B7H
加速度异常
a.检查运转参数
b.更换电机
c.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d.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