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承接上文《三洋驱动器R系列报警代码介绍(三)》
代码
内容
处理
C1H
速度过快
a.更换驱动器
b.更换电机
c.检查速度,调整伺服参数,加/减速模式指令,降低负荷惯量
d.确认接线
C2H
速度控制异常
a.确认接线
b.确认参数阻止共振
c.调整伺服参数降低过冲和下沖
d.更换驱动器
C3H
速度反饋異常
a.确认电机接线
b.更换电机
c.更换驱动器
d.调整伺服参数停止共振
D1H
位置偏差过大
a.确认接线
b.更换驱动器
c.更换电机
d.检查电压
D2H
位置脉冲频率异常1
a.降低脉冲频率
b.增加数字滤波器的频率
D3H
位置脉冲频率异常2
a.降低脉冲频率
b.增加数字滤波器的频率
DFH
测试模式结束
a.进行报警复位
E1H
EEPROM异常
a.更换驱动器
E2H
EEPROM內部数据异常
a.更换驱动器
E3H
E4H
內部RAM异常
CPU~ASIC之间的处理异常
a.更换驱动器
E5H
参数异常1
a.确认驱动器型号
b.确认参数
c.更换驱动器
E6H
参数异常2
a.确认驱动器型号
b.确认参数
c.更换驱动器
F1H
任务处理异常
a.更换驱动器
F2H
初始化超时
a.更换驱动器
b.检查驱动器地线,屏蔽
c.添加铁心作为抗噪声保护

   三洋驱动器R系列的报警代码和处理方法基本都在这里了,如果有遗漏也欢迎大家继续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