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问题

楼主(2012-07-11):
有的轴承的保持架 为什么做成铜的啊?   和钢制的有什么区别啊?
实体型与冲压型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这个我没去关注过,我也不知道,坐等答案。

网友B:
还有尼龙的

网友C:
跟精度和噪音有关系。铜保持架是浇铸的,钢架是冲压的,铜架精度比钢架肯定高。但高精度轴承没有一种是用铜架或者钢架的。一般都用胶木架

网友A: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D:
不懂  等答案

网友E:
这的看轴承具体的应用场合和工作情况,一般的轴承大多是钢制的,属于耐冲击性的,因为钢件在自身材料的力学性能上就具备这点,再加上一定的热处理,就更加耐冲击,有韧性和强度,我想用铜做保持架的原因可能有三点,第一:铜耐磨损,场合所需,第二:铜散热好,相对变形小,第三:适用于高速运转的场合

网友C:
机床主轴轴承哪一个是用钢架的,都是胶木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