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请教一下大家,20GM定位模块是否有原点设置的?有的话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回原点指令

楼主:
这个我知道,但我不知道他的原点在哪,我整条的行程都找不到原点,而且还撞击了

楼主:
这个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他的原点在哪,行程走完都没停,直接撞上了,是不是应该加个原点开关?

网友A:
要加个开关信号了,近点狗信号,然后再有个零点信号

楼主:
不能用set定义当前原点吗?

网友B:
用STER定义原点,结尾用DRVR回到原点

网友C(2014-03-11):
回复 网友A:
您好,您的这个控制20GM的软件是中文版的吗?能不能给我发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