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序保护器

楼主(2012-07-11):
哪位朋友知道OMRON DRD-S AC400V相序保护器的A.B.C端子的关系,哪两组常开?哪两组常闭?R.S.T应该是接电源的U.V.W吧!

网友A:
R S T 三相动力电源进线

楼主:
我知道了,昨天我不知道我一同事把AB触点接错线高压短路炸了里面线路板!所以没量出来,今天拆开看了!AC常开。AB常闭

网友B:
国外的都是R,S,T规范为电源线,“C”为“COM”意为公共点,“A”为常开接点,“B”为常闭接点
典型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