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的奇怪代码

楼主(2012-07-11):
今天下午有台75KW的英威腾变频器出现了奇怪的故障代码lnUt此时面板按扭不起作用。
说明书没有记录。谁见过相同的问题?怎样去解决?

网友A:
刚开机的话是机器通不过自检,启动的时候出现的话应该主板电压被拖低,以前G/P9系列有碰到过,故障是散热风扇有问题,把主板电压拉低造成的!

楼主:
刚送电就出现此问题,测cPu电压及 ,-15v,24V等等全都正常。cpU频率正常。就是无法通过自检。有谁能说说通过自检的条件。谢谢

网友B:
自检没有通过

网友C:
说不定是驱动部分有问题

网友D(2012-08-25):
这个字符是电源没有复位。输入检测电压低。这个故障我碰到过,是电压检测的一个电阻断了。大概在板的右下侧。

楼主:
近段时间比较忙,前些天将电路板发回厂家处理。他除在主板U5的一个三脚IC上焊了焊其它都没动,说可以了就寄了回来。但装上一试还是照旧。不知U5是什么,另电压检测我没查出什么东西坏。明天再看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近段时间比较忙,前些天将电路板发回厂家处理。他除在主板U5的一个三脚IC上焊了焊其它都没动,说可以了就寄了回来。但装上一试还是照旧。不知U5是什么,另电压检测我没查出什么东西坏。明天再看看。
可能是个复位芯片,估计和MAX809差不多

网友F:
这个应该是电流传感器出问题了吧

楼主:
没装电流传感器,咨询厂家他说这个故障和OFF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近段时间比较忙,前些天将电路板发回厂家处理。他除在主板U5的一个三脚IC上焊了焊其它都没动,说可以了就寄了回来。但装上一试还是照旧。不知U5是什么,另电压检测我没查出什么东西坏。明天再看看。
可能是个复位芯片,估计和MAX809差不多
U5型号:ADAA像个贴片三极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近段时间比较忙,前些天将电路板发回厂家处理。他除在主板U5的一个三脚IC上焊了焊其它都没动,说可以了就寄了回来。但装上一试还是照旧。不知U5是什么,另电压检测我没查出什么东西坏。明天再看看。

可能是个复位芯片,估计和MAX809差不多
U5型号:ADAA像个贴片三极管。
应当是个复位芯片的。

网友G:
就是复位监控器,左下脚GND,右下脚-RESET,上脚VC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复位监控器,左下脚GND,右下脚-RESET,上脚VCC
请问这个东西是怎样工作的?一般有哪些型号代替它?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复位监控器,左下脚GND,右下脚-RESET,上脚VCC
请问这个东西是怎样工作的?一般有哪些型号代替它?
很多集成块能代换,也可用电解和电阻自作一个,工作原理我说很麻烦,上百度文库看吧

楼主:
换CPU后OK。谢了

网友H:
代码ADAA 型号是CN809S

楼主:
我见识少,经了解原来这个东西就是复位电路。多谢大家。

网友I(2013-09-05):
引用 网友H:
代码ADAA 型号是CN809S

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