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欧姆龙CP1H,高速计数器0,I0.08每秒输入最高约600个脉冲,能否用CNT等指令。

网友A:
OMRON用得少,但CNT应该是用不了的。CNT就是普通的计数器。这要用到高级指令的高速计数器才可以。

网友B:
具体能不能用你得现场试验,你需要将那0.08那个点的扫描时间缩小,不然而有的时候输入信号无法顺利被读取.
还是用高速计数器吧,那个用起来比较省心.

楼主:
怎么缩小输入点的扫描时间,我是plc新手,请高人讲的详细点。脉冲最高600Hz。

网友C:
缩短扫描周期,减少子程序调用,程序尽量做得简洁

楼主:
整个程序大约在400步左右,不知道能不能行,现在手上没有计数轮等用于高速计数器输入的东西,不能亲自试验。

网友B:
在切换工程工作区的视图里选择设置,然后选择输入常数,这里可以更改输入I/O点的扫描周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