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三个开关量输入点 a,b,c   。三个点都有信号回来,逻辑成立;两个点有信号回来,一个点没有回来,逻辑也成立,同时报警;一个点信号回来,两个点信号没有回来,逻辑不成立;

   三个开关量输入点 a,b,c  。 a和b , b和c , a和c  之间有个延时;也就是说b比a慢10秒,c又比b慢10秒,从第一个点起20秒内才判定逻辑关系。

   菜鸟不知道程序怎样编写,好像厂里的是ab的plc机子。不知道各个厂家的程序编写一样不,最好用通用的原理图说明一下!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A:
第一步:将a,b,c的状态放入一个字节或者字的存储空间中。
第二步:比较该存储空间的最低位并右移,如果最低位为1,那么计数变量+1。
执行第二步3次,第二步的过程三菱有专用指令。
第三步,如果计数变量等于3,那么逻辑成立,如果计数变量等与2,那么报警,逻辑也成立,其余情况逻辑不成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个开关量输入点 a,b,c   。三个点都有信号回来,逻辑成立;两个点有信号回来,一个点没有回来,逻辑也成立,同时报警;一个点信号回来,两个点信号没有回来,逻辑不成立;

    三个开关量输入点 a,b,c  。 a和b , b和c , a和c  之间有个延时;也就是说b比a慢10秒,c又比b慢10秒,从第一个点起20秒内才判定逻辑关系。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解法。其中只要有任何一个点没回来都报警,另外,在复位后20秒内,如果有信号过来都算。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符合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