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我看到有些机器的380/220的控制变压器的二次端的零线接地,有什么作用?最近问一个老电工,他说是保护接零的作法。他说的对不对呢?

网友A:
那隔离还有什么用呢?变压器二次不要接地,设备外壳接地就可以了。

网友B:
老师傅应该改改了.

网友C:
初次级绕组均按星接,次级中性点接地。从中性点接出零线,任意一根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都是220V。

网友D:
貌似不妥吧

网友E:
二次接地的话你的隔离变压器的钱是白花了   是变压器的外壳铁心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次接地的话你的隔离变压器的钱是白花了   是变压器的外壳铁心接地
有可能是楼主搞错了吧,那个是外壳的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