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WEINVIEW触摸屏(MT6100IV)用了两年多,现在的问题是触摸屏箭头反应很慢,手点的位置和触摸屏箭头不在一个方向,很难把箭头拉到想要的位置,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漂移,感觉有点坏了,但是又可以用,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这算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不小心把鼠标设置改了吧?校一下鼠标。

网友B:
按以下方法试试

网友C:
有校正功能校正一下,还不行就要换触板了;

楼主:
按照2楼的方法ok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