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三电平电路

楼主(2012-07-11):
本人初级维修  以前都没修过安川三电平的变频器   请问大家如何检修带有AK点的安川电源驱动板? 不带模块的情况下怎么修它的驱动电路?

网友A:
一般情况下,屏蔽OC报警信号,即可以单独检修驱动电路(和MCU主板相连接)。
顺便问下楼主:三电平是指什么?是名称,还是指性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