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我把电源关掉后,更换了新的CP模板(原模板坏),需要重新下载PLC程序不?
或者说什么情况下需要重新下载PLC程序?

网友A:
程序在主CPU内;

楼主:
意思是CPU不清除PLC程序,就不用重新下载PLC程序?

网友B:
cp的订货号和版本号是一样的,装上去就可以用了,什么都不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