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饭机常跳闸

楼主(2012-07-12):
蒸饭机是两组热管,每组三根。应该是三厢的。空开下面直接接机体接头了。以前空开常常跳闸,叫人来修理过后,师傅说因为电流过大了。那个师傅在空开和接头之间接上了两组接触器和控制按钮和指示灯,分别控制左右蒸饭箱。这样一来就不跳了。我想不通这个问题的原理。(不懂如何发图)

网友A:
改电路和跳闸好象没有明显的关系啊。是不是操作上不一样了?

网友B:
那是在扯淡
你看看两机器的功率就知道了
还有就是接线要接好

楼主:
但是,两边同时开的时候上面那个32A的空开不跳了,以前它是跳的。

楼主:
我刚刚想了一会,是不是因为直接用空开控制,因为电流过大,所以影响了空开的寿命,导致最后的常常跳闸。而用接触器控制开关,可以避免这一个问题。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网友C:
也许是对的
引用 楼主:
我刚刚想了一会,是不是因为直接用空开控制,因为电流过大,所以影响了空开的寿命,导致最后的常常跳闸。而用接触器控制开关,可以避免这一个问题。不知道这样说有没有道理?

网友C:
也许这么说对

网友D:
这就叫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