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我家的ABB直流电机,碳刷破碎了好多,原因一直没找到,请高手指教啊!!!最大的小碎块接近黄豆粒大小,掉在整流子下面的,紧了下刷架,感觉有点点松动,会是这个原因吗?碳刷破损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赐教啊!

补充一下:自己推测碳刷质量问题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噢,首先,碎的碳刷只有大概6至10个,更换了新碳刷之后没再碎过,如果质量问题,总共有36个碳刷,剩余的那些也有碎的可能啊,而且碎的碳刷也不是某一排,而是不同排列的碳刷。跟环境的因素大吗?比如温度和湿度方面,以前主电机房子里温度高一点,现在我把出风口引到室外去了,温度低了许多,会是温度原因吗?

网友A:
应该是碳刷的质量问题吧,换一批碳刷试试,整流子表面看着光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子不平整不圆导致跳动,后果就是你有一堆碎碳刷

ABB的直流电机呀,国外生产的,还能这样啊?!莫非真的是刷架松动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的ABB直流电机,碳刷破碎了好多,原因一直没找到,请高手指教啊!!!最大的小碎块接近黄豆粒大小,掉在整流子下面的,紧了下刷架,感觉有点点松动,会是这个原因吗?碳刷破损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赐教啊!

补充一下:自己推测碳刷质量问题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噢,首先,碎的碳刷只有大概6至10个,更换了新碳刷之后没再碎过,如果质量问题,总共有36个碳刷,剩余的那些也有碎的可能啊,而且碎的碳刷也不是某一排,而是不同排列的碳刷。跟环境的因素大吗?比如温度和湿度方面,以前主电机房子里温度高一点,现在我把出风口引到室外去了,温度低了许多,会是温度原因吗?
越是这样,越有可能是碳刷质量问题。如果是整流子不平整,那应该是有规律的碎,而你的问题时无规则的位置碎,要么是该位置的刷握有松动,要么是碳刷质量问题。

碳刷质量即便是一个厂家或一个批次的,也未必能保证100%的一致性。让你赶上有瑕疵的了。另外电机的温度不应该是碳刷碎的诱因。温度高,碳刷应该是着火了,不会碎。真到了那个温度,估计电机也有事了。所以与温度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的ABB直流电机,碳刷破碎了好多,原因一直没找到,请高手指教啊!!!最大的小碎块接近黄豆粒大小,掉在整流子下面的,紧了下刷架,感觉有点点松动,会是这个原因吗?碳刷破损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赐教啊!

 补充一下:自己推测碳刷质量问题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噢,首先,碎的碳刷只有大概6至10个,更换了新碳刷之后没再碎过,如果质量问题,总共有36个碳刷,剩余的那些也有碎的可能啊,而且碎的碳刷也不是某一排,而是不同排列的碳刷。跟环境的因素大吗?比如温度和湿度方面,以前主电机房子里温度高一点,现在我把出风口引到室外去了,温度低了许多,会是温度原因吗?
越是这样,越有可能是碳刷质量问题。如果是整流子不平整,那应该是有规律的碎,而你的问题时无规则的位置碎,要么是该位置的刷握有松动,要么是碳刷质量问题。

碳刷质量即便是一个厂家或一个批次的,也未必能保证100%的一致性。让你赶上有瑕疵的了。另外电机的温度不应该是碳刷碎的诱因。温度高,碳刷应该是着火了,不会碎。真到了那个温度,估计电机也有事了。所以与温度无关。

有道理饿,确实坏的不规则,但是松的地方不是刷握,而是整个的刷架好像松动了一点,用扳手紧了个把圈。
再问一个,湿度大了对整流子或者碳刷有影响吗?比如为了更好的降低机房的温度,
我把水把一台立式空调的排水管接到了主电机风机附近,温度低了,又担心湿度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饿,确实坏的不规则,但是松的地方不是刷握,而是整个的刷架好像松动了一点,用扳手紧了个把圈。
再问一个,湿度大了对整流子或者碳刷有影响吗?比如为了更好的降低机房的温度,
我把水把一台立式空调的排水管接到了主电机风机附近,温度低了,又担心湿度问题!
湿度大当然不好。降温度要注意除湿。湿度大电机的绝缘就下降了。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饿,确实坏的不规则,但是松的地方不是刷握,而是整个的刷架好像松动了一点,用扳手紧了个把圈。
 再问一个,湿度大了对整流子或者碳刷有影响吗?比如为了更好的降低机房的温度,
 我把水把一台立式空调的排水管接到了主电机风机附近,温度低了,又担心湿度问题!

湿度大当然不好。降温度要注意除湿。湿度大电机的绝缘就下降了。容易出事。

是哦,我也想过绝缘的问题,这个出问题就麻烦大了,呵呵,谢谢了!

网友D:
jint过来,楼上的该禁言,或封号。。。

网友E:
碳刷接触转子处毛病

楼主:
有机械的朋友说是机房太干燥了,导致碳刷破损的,我想碳刷本来就工作在大电流,温度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如果碳刷质量正常,干燥应该不至于使他们破吧,未知有朋友遇到过么。

网友F:
应该是震动引起的。比如刷架松动等。

网友G:
应该检查一下碳刷的摩擦面的光滑度,应该是很平滑的,如果粗糙了说明整流子有问题,

网友G:
检查一下碳刷的摩擦面是否光滑,正常应该是光滑的,如果粗糙说明整流子有问题,
还有就是刷架松了紧固时注意刷架位置,碳刷是有几何中性线的

网友H:
如果仅仅是这一批次的话,应该是碳刷的质量问题造成的

网友I:
整流子不圆,磨出了不规则的沟棱引起的可能多些,如果这样,应做适当的修复

网友J:
你要保证电机带负荷后,能平稳工作才能找出正真的原因。。。

网友K:
刷握松动与整流子振动都有可能引起碳刷破损!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流子不平整不圆导致跳动,后果就是你有一堆碎碳刷

ABB的直流电机呀,国外生产的,还能这样啊?!莫非真的是刷架松动引起的?
嘿嘿,国外生产?又能怎么样?楼主还是老思想,什么东东莫非都是进口好?

网友M:
可顺次检查:
1.刷座是否松动;
2.转子是否磨出了片间绝缘;
3.火花是否大,不大的话转子应该没问题,关健要看机壳与刷座是否配合得当。
4.运转后机器是否振动过大。找出振源。

网友B:
整流子不平整不圆导致跳动,后果就是你有一堆碎碳刷

网友N:
应该可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