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突然选中画面或器件后,不用Ctrl+C,也没按下任何按键,就直接自动复制了,似乎是碰到某些快捷键导致,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个,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请仔细检查是否误操作了。一般按下Ctrl键并选中元件,可以复制。

网友B(2013-12-07):
是不是开了有道词典!有道会影响它!我也碰到过,有道一关,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