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1.单轴伺服机械手如果采用位置控制方式,位置脉冲和发送频率和速度有什么讲究?开始脉冲太快,电机跟不上是不是会丢步,停车前脉冲太快是不是会过冲?需要变频来发脉冲吗?如果这样,那变频的脉冲应该怎么去计算?
2.二轴伺服机械手可以联动采用什么控制方式比较好些。

网友A:
我认为机械手控制的伺服电机,都是要位控的。只不过在位控的基础上,还要根据现场工艺的要求再做什么外部的闭环控制,那就要根据具体的系统来确定了。位控是最基本的闭环控制。

至于位置脉冲发送频率和伺服电机转速的关系,我认为是伺服控制的水平问题以及是系统惯性决定的问题。丢转不应该,只能说实际位置有可能滞后给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当然,给定位置的脉冲频率不能高于位置实际值的变化频率。

楼主:
谢谢!看了版主的贴是有些明白,我理解是只要是位置控制,正常情况下发脉冲的频率不要超过伺服驱动器的频率接收极限,定位就没问题,只是你发完与它走完之间有个延时,你发送脉冲的频率越快,延时也越大。我看理解得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版主的贴是有些明白,我理解是只要是位置控制,正常情况下发脉冲的频率不要超过伺服驱动器的频率接收极限,定位就没问题,只是你发完与它走完之间有个延时,你发送脉冲的频率越快,延时也越大。我看理解得对不对?
这样,把伺服的控制器编码器信号做为应答,发出多少脉冲数,应答返回多少脉冲,然后再发。就不丢数了。

网友B:
真正機械手的控制都是速度型控制 會有延滯多是系統慣量不足 變頻還是需靠模擬量
多軸機械手控制器 需具有兩個功能 連續路徑 及示教功能

网友C(2013-06-06):
机械手采用闭环控制好,还是开环控制好呢?

SIGNATURE............................................................................................................................................................
滚珠丝杠型号查询

网友A:
机械手的动作要到位,当然要闭环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