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差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传输距离最远是多少

网友A(2015-09-11):
电流4~20mA输出的话1km 。电压输出5M,电压输出电线就变成电阻了,所以越短越好。

网友B:
关键看你需要的远,一公里么还是几公里,十几公里?
那电缆的成本需要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