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用户名?

楼主(2012-07-12):
如何更改用户名?

网友A:
该论坛,应当是不能更改。

网友B:
名字不能改,也没有昵称,如果有需要只能新注册一个。

网友C:
用户名 不能修改吧  最好注册时候就想好了

网友D:
因为本论坛都是唯一的用户名对应唯一的ID号。所以改不了。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E:
为什么要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改呢?
想改一个个性一点的呗。遗憾,当初注册时只是随便写了一个,以为可以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