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入与输出

楼主(2012-07-13):
变频器输入有单相,和三相
那变频器输出都是三相电吧。

网友A:
1楼说了变频器发展的3个阶段,不是四个吗?第四个在哪呢?不会是直接转矩控制(DTC)吧?其实,DTC与VC差不多,还是没有从本质上等于直流调速系统。

不过交流伺服控制可以实现与直流媲美的控制特性。而且高于直流电机的调速范围。但是功率不能做的很高。

现在的无刷直流电机控制系统就比较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