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更换轴承

楼主(2012-07-13):
哪位兄弟有更换步进电机轴承的经验?听说步进电机在更换轴承时转子不能拉出来,否则会失磁,不知道这个说法是否属实?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把转子抽出来换轴承,转矩会不会下降?

网友A:
我换过一次,还算顺利!就是拉转子出来时有永磁力,小心点就行了,不要搞坏线圈。

网友B:
在线切割机上换了好多次。

楼主:
转子有拉到外面来吗?

网友C:
注意线圈就行了

网友D:
拉转子出来时有永磁力,小心点就行了,不要搞坏线圈。看我们公司的师傅搞了几次

楼主:
不是说转子拉出来再装进去转矩就会下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