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我公司有个三相开关出线测得电压是380,埋地铁管出来三相分别测是220,220,380了,其中有一根居然跟零线一样电压了。是不是一根火线断线后搭铁管了

网友A:
可以在断电的情况下,先测量一下导线间及与线管间的绝缘、测一下导线的通断。

网友B:
你自己已判断出来了。

网友C:
楼主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D:
这个要去查查线路了。

网友E:
地埋线是很容易出现故障的。

网友F:
楼主说的没错

网友G:
你V5了, 这根线要多长啊,, 你可有活了。

楼主:
管里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接线。我把接地线改用为火线,把铁管搭地,这样做行不

网友H:
引用 楼主:
管里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一根接线。我把接地线改用为火线,把铁管搭地,这样做行不
也是一个办法,只是铁管不能作为接地导体用,还不如从别的电缆引接地线。

网友I:
这根线要多长啊,, 你可有活了。

网友J:
或许是断路器的故障吧?!我瞎猜的啊!

网友K:
三相开关出口线拆掉~~~管出口线拆掉~~~摇表分别摇三相接地情况~~~你其中应该有根线断了~~~不然早跳闸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公司有个三相开关出线测得电压是380,埋地铁管出来三相分别测是220,220,380了,其中有一根居然跟零线一样电压了。是不是一根火线断线后搭铁管了
要是有一根火线断线后搭铁管了
,变压哭器会动作保护的,,怎么还是有电压呀??我看应该是变压器零点漂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