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施耐德 变频器 ATV302系列 显示InF 所有按键不能用  。把所有连接线都断开直接电源 还是报错,说明书说 内部故障。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求解决办法

楼主:
 高手快出现

网友A(2014-09-12):
未修过该故障,但从网上搜到一个处理方法,故障原因为面板覆膜印刷电缆有断线,可参考。http://www.go-gddq.com/html/s793/2011-12/859578.htm
另有关于此故障的讨论,也能得到一些启发。http://bbs.gongkong.com/d/200511/9342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