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3):
  力士乐驱动器以其优良的品质,强大的品牌效应,广泛应用与各大企业。力士乐驱动器维修的价格不菲,要判定机器故障,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力士乐报警代码的含义,这样才能够更快更准的判断其故障,及时解决问题,避免更多的损失。今天我们说一下F236报警码。
   力士乐伺服驱动器F236位置反馈差过大修复,力士乐伺服电机维修。
  错误原因:
  在通信阶段 4 传输检查指令中,位置反馈值1 和位置反馈值2被设定为相同的数值,两个编码器循环都被启动。在循环运行(阶段4)中,两编码器位置反馈差被与S-0-0391,监控窗反馈2 比较。如果差额超过监控窗的数值,就会出现错误F236位置反馈差过大错误。参数选定的错误响应被执行,两编码器参数位被清除。
  注:当参数S-0-0391,监控窗反馈2 被设定为值0 时,监控停止。
  可能的原因:
  1) 编码器 2 参数不正确:
  S-0-0115,位置反馈2 型参数;
  S-0-00117,反馈2 分辨率。
  2)电机轴与编码器2 者之间的机械系统参数设定不正确:
  S-0-0121,负载齿轮输入转数;
  S-0-0122,负载齿轮输出转数;
  S-0-0123,馈送常数。
  3) 电机轴与编码器 2 之间的机械系统刚性不够(如齿轮间隙过大,滑动)。
  4) 编码器电缆有故障。
  5) 超过编码器接口最大输入频率。
  6) 编码器 2(选件)未装在从动轴上。
  7) 绝对编码器的标定不正确。
  排除措施:
  1) 检查参数 S-0-0115 和S-0-0117。
  2) 检查参数 S-0-0121 和S-0-0122。
  3) 增大参数 S-0-0391 的数值。当使用滑动量大的齿轮箱时,关闭这个参数。
  4) 更换编码器电缆。
  5) 减小速度。
  6) 将参数 S-0-0391 定为0(停用监控功能)。
  7) 执行 P-0-0012,C300 指令‘设定绝对测量’。
  另见功能说明“实际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