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正反转的星三角启动的主回路

楼主(2012-07-13):
(无正文)

网友A:
下图供参考,4个接触器,2个断电延时气囊头,1个通电延时继电器。

网友B:
这个以前面试的时候,考过别人,很多人都没有做好

楼主:
没错,广东那边就是考这个。

网友C:
星三启动电路
这种比较简洁

网友D:
难得不会,会的不难

网友E:
这个 很久没有都画了,温故一下

网友F:
这样的情况会用到吗?

网友G:
楼主的图中KMY两端接线画错了,大家注意了吗?

楼主:
当然用的到,告诉你一个场合吧,就是普通的自动扶梯,就是这样的。

网友H(2013-03-16):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图中KMY两端接线画错了,大家注意了吗?
你一说才看出来,根本就没想去仔细看这个